问下怎么检测汽车被拖走?

楼主(2010-07-05):
最近再做一个项目其中有一条要求:汽车再被拖走后要能够报警,通知车主。自己考虑了好久,没有头绪。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好,哪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想法啊,给小弟开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测车轮转动。

网友B:
里面加sim卡,gps定位,导航坐标改变,进入设防模式移动了就会发送到使用者手机上

网友C:
3楼方法可行,就是有点复杂

网友D:
应该震动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D:
嘎嘎,如果是防盗,,,  如今的通用手段是:拖个铁皮货箱,手机**一开,把车往箱子里一叉,门一关,P信号都发不出,然后运到偏的地方给拆了Y的电路板.

网友D:
手记  干---扰===器

网友E:
GPRS没用,手机**能轻松搞定
ECU内置防盗可行,不过碰到狠的连你的ECU一起换掉,就没辙了

网友F:
GPS定位没用,别人加个**,啥信号都发不出去,不就是瞎子了

网友F:
NND,干---扰---器

网友D:
都看到俺中招了,出现XXX,   Y们还跟着掉陷阱,哈哈...

网友G:
检测轮子转动应该比较简单吧

网友H:
检测轮子的转动时简单,但是检测出的信号也得通过无线网络传给车主吧,象六楼那样 ,照样不管用啊

网友I:
车主一般不会离车很远吧,再GSM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无线莫尔斯码发报告警的功能……

网友J:
买个好点的车和保险,车偷了保险公司赔,好车也比较难得盗走

网友K:
还是车上按高音喇叭.1公里之内没有问题啊.

福田联合收割机上就有.多放几个

网友C:
高音喇叭不错,不怕干扰

网友D:
高音喇叭貌似不大好装。。。

网友L:
前后轮各安装上简易编码器,被拖时,前轮悬空,后轮着地旋转!!

网友M:
GPS ,轮子转动,这些都需要将报警信号通过GPRS,或RF的电台传送出去,所以用**,就全部失灵--最好的解决方案 买盗抢险

网友N:
高科技的东西也有失灵的地方 我看还是买保险比较靠谱

网友O:
3D加速度传感器    飞思卡尔的那一款不错

网友P:
备一铁链,停车时栓在路边的树上,防止被拖走,也不用警报的打扰。

网友Q:
- -能拖走汽车的  你铁链管啥用:L

网友R:
震动传感器、GPS等都行,用无线信道包括车载台、GPRS等上传数据。检测车轮转动理论上可行,但实施工艺很麻烦,故不宜采用。

网友S: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方案,如果你什么都想到了,这个项目不要做了,不论多么成功的产品都有缺陷,能做的就是把缺陷做到最少,把系统做到最实用好用

楼主:
)实在感谢各位大侠!我在把自己的项目说的详细一点:
1.GPS,GPRS在我的项目都是用到的,最终的信息是通过GPRS发出的。目前不考虑防盗(如6楼说的,导致信号发不出去的情况报不了警的情况)。我指的拖车指的是被交警拖车。
2.GPS在平时车不动时,是关掉的(有功耗要求)。如果平时车不动时,每隔一段时间,开一下GPS监测一下位置是否变化的话,功耗上会比较大,所以目前还没有考虑这样做
3.监测车轮转动的话,是不是要在车轮上装传感器,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难道我卖一个产品,都要在人家汽车装个传感器。如26楼所说的实施起来麻烦;
4.考虑震动传感器的话,会出现误报的可能性。如果我拽车一脚,它误报了;
5.加速度传感器我再查查资料,大家在发表意见;
谢谢!各位!

网友R:
楼主的思维太直线性了,想想突发的振动和车辆运动时的振动有什么不同,误报,说明你没理解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具体是哪款3D传感器?型号你知道吗?

网友T:
路过 纯灌水
其实在车上刻上电话号码 交警拖你的车时顺便给你打个电话不就结了
再说 交警都来拖了 你知道了有什么用 跑去抢回来?

网友Q:
跑过来 说:咱上面有人:D

网友U:
出个怪招
用检测胎压的方法检测胎压差异.车子抬起时,轮胎腾空与着地时,有一内压差值,把这个信号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出来.

网友J:
建议LZ参考高档车的防盗办法!

建议LZ参考高档车的防盗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