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恒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0-07-05):
如图,刚用一个LM358和两个三极管搭建了一个压控恒流源
在精度上和线性上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发现存在一些温漂
偶知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β值也大,温漂就越小,但是偶用
9014,温漂依旧很大。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r14可不可一个温敏电阻呢I=(V1-1.4)/RT*β
菜鸟建议!欢迎拍砖!

网友A:
额,应该是*β*β

网友B:
电流的漂移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无关,因为三极管在运放负反馈的环路内。
电路说明不详细,不好分析。

网友C:
我同意四楼的,负反馈电路可以自己调整,参数温飘对电流的漂移的影响比较小。我觉得应该是R17的阻值随温度变化,导致电流的漂移。建议做好R17的散热工作。加补偿。

网友D:
这样的恒流电路,有必要使用两支三极管么?

网友E:
三极管的影响对这种恒流电路的温度漂移很小。
主要去找比例电阻和运放的影响

楼主:
我将R17更换后,效果好多了

网友B:
看来是运放的工作点偏离了线性区引起的。

图上没标供电电压,恒流值的大小,从图上看不出问题。

楼主:
供电电压时24VDC,输出电流是随输入变化的,运放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儿

网友F:
同意7L
应该选温漂小的运放和低温度系数的R17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电流输出精度,应该用MOS管做输出,否则β再大也不能完全消除RL与R17之间的电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