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瞧瞧c51延时程序

楼主(2010-07-05):
这个能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
void main()
{
P1=0xf8;               //选第一个数码管
P2=0x3f;       //显示0
  for(i=500;i>0;i--)    //延时
     for(j=110;j>0;j--);
  P1=0xf9;     //选第二个数码管
  P2=0x06;     //显示1
   for(i=500;i>0;i--)   //延时
        for(j=110;j>0;j--);
}
这是第二个 带参数   这个不能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void mian()
{
P1=0xf8;    //选第一个数码管
P2=0x3f;    //显示0
    delayms(500);//延时
P1=0xf9;    //选第二个数码管
P2=0x06;    //显示1
     delayms(500);//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我问了那卖我板子的,他说我“你程序写的错误。不懂原理。”我看了他的动态显示用的是数组,但我弄不清楚的是第一个能显示,但第二个就不能显示。我具体错在哪里了。

网友A:
菜鸟别想一口吃成胖子,读“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B:
程序结尾加while(1)试试看;

网友C:
void delayms(uint);
这是你定义的函数头,没有参数,到了写函数的时候却变成这样了!void delayms(uint xms)
你把xms加好应该可以了。

网友D(2010-12-30):
我真的服了你了,你的MAIN写成了MIAN ,能用就怪了

网友E(2011-03-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P1=0xf8;    //选第一个数码管
P2=0x3f;    //显示0
    delayms(500);//延时
P1=0xf9;    //选第二个数码管
P2=0x06;    //显示1
     delayms(500);//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
uint i,j;
for(i=110;i>0;i--)
     for(j=110;j>0;j--);
}

网友F:
你的程序好像确实有问题,你的应该给低电平才会选择哪个管子亮的啊,你P2给的是断选0x3f,要是点亮第一个管子应该给0xf7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num)
{
     int i,j;
     for(i=num;i>0;num--)
       for(j=200;j>0;j--);
}
main()
{
  while(1)
{
    P1=0xf8;//第一个亮
    P2=0x3f;//显示0
   delay(500);
   P1=0xfB;//第二个亮
    P2=0x06;//显示1
   delay(500);
}
}
你把这个弄进去试试,P1断选,P2位选。
以后尽量把一个总的程序写到一个While当中,要不程序运行容易出错误。
如果要是不对的话告诉我,我也是一个新手。
现在手里没板子也就没运行····

网友G:
没办法评价------看基础的单片机教材。这样的程序很多---------void mian()?????????????

网友H:
我嘞个去~~~~

void  m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