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8的驱动

楼主(2010-07-05):
第一次接触ADC0838,网上关于这个芯片的介绍很少,谁用过的,能发个驱动程序给我啊,我的邮箱sxf.cn@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按其DATASHEET里的时序写程序就OK了

网友A:
void AD()
{          int i,num=0,sum=0;
           char s;
           AD_CLK=0;
           AD_IN=0;
           AD_CS=1;
           mDelay1(10);
           AD_CS=0;
           for(i=0;i<5;i++)
           {         AD_IN=k[i];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mDelay1(10);
           }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mDelay1(10);
           for(i=0;i<8;i++)
           {         s=AD_OUT;
             num=s*pow(2,8-i-1);
             sum+=num;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mDelay1(10);
           }
           sum1=sum;
           for(i=0;i<7;i++)
           {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mDelay1(10);
           }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mDelay1(10);
           AD_CLK=1;
           mDelay1(10);
           AD_CLK=0;
           AD_CS=1;
}
在读取数据前先选通道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