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策动点与转移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电路中的端口通常指双线所形成的信号端口(如输入和输出端口),而非“节点”和“网孔”(那是另一概念)。

端口可以对地(单信号线)也可差分或浮地(双信号线),一般用一个方框内引出的双线表示一个端口。策动点函数函数表示单端点的物理特性(如阻抗或导纳),而转移函数则表示两个不同端点间的相关特性(如倍数,跨阻或跨导)。

楼主:
re LZ:

电路中的端口通常指双线所形成的信号端口(如输入和输出端口),而非“节点”和“网孔”(那是另一概念)。

端口可以对地(单信号线)也可差分或浮地(双信号线),一般用一个方框内引出的双线表示一个端 ...
引用 网友A:

这位帅哥
再详细点 我很笨的 双线所形成的信号端口到底是什么
举个例子吧
分全给你

网友A:
这个日常生活中多的是,如话筒和耳机插口。当然如果是立体声的话,就是两个输入端口(合并为一个插口)和两个输出端口。另外单相电源插口也是端口,太多了,举不胜举。

楼主:
这个日常生活中多的是,如话筒和耳机插口。当然如果是立体声的话,就是两个输入端口(合并为一个插口)和两个输出端口。另外单相电源插口也是端口,太多了,举不胜举。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如果不介意可以加入小弟建的电子群6079561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