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周期DEBUG停止正常 运行就错误 晕了 望指教

楼主(2010-07-05):
我把TIM3 OC3 配置成PWM输出 960US 周期 分为十档 运行起来周期就变成了1500us左右 停下就是960us 如图: 郁闷了 哪位指教下 我再去看看

楼主:
/*******************************************************************************
* Function Name  :General_TIM_Config
* Description   : TIM2~5
* Input           :
* Return         :
*******************************************************************************/
void TIM3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0 TIM3_CH3 PWM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18mhz / 4/4*/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480;            /*960us 0x1e0*/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        /*960us 35+1 0x23*/
        //TIM_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_TimeBaseInit(TIM3 , &TIM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CCER->CC1P*/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0014;/*0 level*/

        TIM_OC3Init(TIM3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8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3->CR1 |= bit_mask_7;/*APRE*/
        TIM3->CCMR2 |= bit_mask_3;/*OCxPE 发生更新时间时写入CCxR的值生效在非OPM模式下必须置位*/

        TIM_CCxCmd(TIM3 , TIM_Channel_3 , TIM_CCx_Enable); /*CCER->CCxE*/
        //TIM_CCxCmd(TIM3 , TIM_Channel_4 , TIM_CCx_Enable); /*CCER->CCxE*/
        TIM3->EGR |= bit_mask_0; /*updata UG*/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解决了 = =# 那个UG更新位 不能用查询方式频繁的更新 会使周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