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驱动串激电机,如何驱动?要带刹车功能。

楼主(2010-07-05):
用MOS管驱动串激电机,如何驱动?要带刹车功能。电机是直流24V75W,串激电机,停止时电机要很快停转,不能由惯性继续转动。如何做呢,哪位给个建议参考电路。先谢谢了。(看了一老外的设备,是利用MOS管,停转时将电机两极导通,工作时,释放2极。但没看出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串激电机? 好像没用过。  工作方式和直流电机有差别吗?   普通的直流电机驱动加个刹车就很简单

楼主:
串激电机,就当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吧。要用MOS管,刹车如何做呢?

网友A:
用MOS管的H桥驱动电机,刹车时就相当于将来电机两端同时接地或者接驱动电源端(简单说就是短路)
也就是说H桥中的两个下桥或者两个上桥在刹车时电平是相同的,上桥和下桥之间的电平是相反的。
用IR2104来简单说明一下,H桥正常工作时,2片2104的IN脚电平是相反的,如果这两个IN脚的电平一样的话,电机就处于刹车状态了。
例如:转速控制信号输入2104的IN脚前先接入HC08的1和4,HC08的2和5脚相连 上拉到5V做为刹车信号输入端,HC08的3和6脚分别接两片2104的IN脚 ,当有刹车信号变低时,HC08的3和6脚输出低电平……
:L说得比较复杂,弄个图一看就很容易明白

网友B:
串激电机,就是磁场绕组和电枢绕组串联的电机。如果磁场绕组与电枢绕组并联,叫并激电机。磁场绕组分成两个,一个与电枢串联,另一个与电枢并联,叫复激电机。

要刹车功能,只需要将电机两端短路。对H桥驱动电路,如4楼所说,让两上桥臂或两下桥臂均导通,同时让两下桥臂或两上桥臂均关断。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H桥有点复杂,成本也高多了,也就是做大了

网友C:
串激电机 的刹车会比较麻烦,
主要是串激电机电机的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
并激的还好做些,维持磁场绕组的电流,短路电枢绕组,刹车一段时间后再断开磁场绕组,
这样应该行得通。(我也没实际做过,仅供参考!)

网友B:
6楼:
难道你用的单端电路驱动这个电机?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D:
串激电机的转速会随着转矩的增加而明显降低。
在空载时,理论上转速会达到无穷大,所以不允许空载。

假如这个电机只有2个接线端子(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没有分开),看来只有采用机械抱闸的方式来制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