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keil编译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5):
Target not created和..\main.c(152): error:  #20: identifier "GPIOC" is undefined
不是软件的问题,别的程序通过硬件测试可以成功运行。

具体问题是:用A端口做输出,则不报错
用C端口做输出,则报错,

用的是库函数,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在线等。。。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上面的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这句,不能改成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为什么呢?

网友A:
莫非真的没有定义
别用.lib
直接用源文件编译

网友B:
都说了“GPIOC”标识没有定义啦,你还想乍样?
估计main.c 没有 #include "stxxxx.h"

楼主:
那A端口设置可以运行,C为什么不行呢?我想设置C为输出啊

#include "stm32f10x_lib.h"这个我加了的。。

网友C:
什么芯片?哪个版本的库?  你可以参考库中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是stm32f103  那个附件是库函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A,D,E端口都能用,唯独C端口不能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把端口改为C,就会报错。"..\main.c(203): error:  #20: identifier "GPIOC" is undefined"     并且说“Target not created”,不知道为什么。。。
library.rar (129.88 KB)

网友B:
/************************************* GPIO ***********************************/
#define _GPIO
#define _GPIOA
//#define _GPIOB
//#define _GPIOC
#define _GPIOD
#define _GPIOE
#define _AFIO

你都没有定义GPIOB 和 GPIOC,不出错才怪呢。

网友B:
在“stm32f10x_conf.h” line 62-6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知道了

麻烦你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工程,为什么,下载进去板子没反应呢

工程在RVMDK文件夹里,main函数,我设置的对呀,下载进去就是不行。。。

UART_lcd(串口回显).rar

网友B: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c;
         char  *s;

        /*send what have received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c=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c);

          *s=c;

       lcd_init  ();
       lcd_clear ();
           lcd_print (s);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1、s 野指针,很可能导致fault
2、lcd_init  ();  lcd_clear ();  lcd_print (s); 这三个函数不是一般的长,好嵌了一大堆delay(xxxx),不知你是怎么保证他们能在大约1ms内跑完的。

你不会刚开始学编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