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7-05):
是方波产生电路么?

网友A:
3楼:
不是方波产生电路。

网友B:
运放的输出就是REF1,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楼主:
这个是割草机中的一部分电路,有四路这样的电路接在MC74HC4052的输入端

楼主:
5楼:
运放的输出就是REF1,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我仿真的结果输出也是REF1

网友C(2012-07-12):
分析什么?都没看到提问

网友D:
L101应该是传感器吧,把电感上的信号放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