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放大器如何偏置?

楼主:
放大器工作是要偏置电流的。。。。
那么是如何偏置的呢?
是不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两个中只要偏置一个就可以了???
还是两个都需要偏置?
我看了一下例子发现下面的例子只对正相或反相输入端进行了偏置??
这样对吗?

楼主(2010-07-05):
另外,上网还看到另一个例子,是双电源供电的。
看到很多人回复说这个电路需要在运放的同相端加一个下拉电阻才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是双电源,反相输入端有100欧电阻拉到地,这样子似乎就已经对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进行了偏置,还有必要对对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进行偏置吗?

这个是原帖的地址http://www.dzsc.com/dzbbs/20070302/200765174434843105.html

我看的晕死了,不知道谁是对的...
我是个菜鸟,大侠们勿笑!!
请多多指点!

网友A:
一楼上面的图可以工作,下面的图不能工作。
二楼的图不能工作。图中电源极性似乎不对。该图运放同相输入端(不是什么正端,切勿使用这种名称)对地接个电阻后可以工作。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偏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谢谢。正是对如何偏置非常糊涂?

网友B:
你看一下运放的原理图就明白了,是运放输入级三极管需要有基极电流才能工作。

网友A:
4楼:
“偏置”一词,现在常用的有两种意思。一是如5楼所说,为运放输入级管子提供一个很小的电流。二是在运放使用单电源时,将运放的某输入端置于一个高于“地”的电位。
1楼的图使用单电源,反相输入端经电阻接到Vcc/2,就是第二种用法。
1楼下面的图,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也就是说没有电路为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一个很小的电流,一般也称为没有提供偏置,这是第一种用法。

楼主:
是不是只要有直流通路,就是进行偏置了?
偏置是否需要vi1,vi2的电压需要大于VEE至少0.7v以上呢?

网友A:
7楼:
“是不是只要有直流通路,就是进行偏置了?”
由于运放输入电流很小,所以只要直流通路的电阻不是太大,可以认为有直流通路就已经进行了偏置(偏置一词的第一种意思)。

“偏置是否需要vi1,vi2的电压需要大于VEE至少0.7v以上”
对你贴出的图,是这样。但运放并非只有这一种结构,其它类型运放则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C:
二楼的运放后面接个电容···  这样不会引起自激振荡么

楼主:
是不是很多的运放没有要求vi1,vi2的电压需要大于VEE至少0.7v。
只需要0.1v或者更小的电压?
实际中,我们是否只需要偏置电压稍微比VEE稍微大一点即可,比如0.1v,或者0.01v?

楼主:
比如该图,当输入电压很小0.1v,0.01v或者更小,输出也是0.2v或者更小
那么该运放偏置电压是很小。
但是实际上该电路是可以工作,比如LM358,LM324都可以工作的。

是否意味着一些运算放大器的偏置电压是可以很小的,只需比VEE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LM358和LM324输入级结构与7楼图不同,采用了PNP管,故VEE的概念与使用NPN管作输入级的运放不同。
这两种型号,运放输入端甚至允许低于电源负端0.3V,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9楼:
该电容不会引起振荡。
你应该把模拟电路书中产生振荡的条件再好好看看。

网友D:
如果要让一楼的下图能够工作,是接一个电阻到GDN,还是接一个电阻到+Vcc呢?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14楼:
肯定不能将一楼下图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个电阻到Vcc。
GDN不知道什么意思,怀疑是GND(地)之误。
一般也不能将该图中运放同相输入端接个电阻到地,而应该是接到Vcc/2处。

网友D:
明白,谢谢解惑。

网友E:
先理解好三极管偏置,运放的就好理解了

网友F:
加一级就行了

网友G:
楼主的图是TI的运算放大器手册里的图吧,那个PDF相当的经典

楼主:
20# isoar 相当经典?图还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