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现做几个推挽式的放大电路驱动步进电机工作。
步进电机两个四相的,线圈阻值为50ohm。

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集电极输出有最大电流的限制,
发现在用9014做推挽式输出时Uce很大,初时怀疑是电流放大倍数不够,
但是通过运算发现其基级的电流已经很大了,所以不存在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情况,
所以,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由于最大电流的原因,
导致9014的Uce电压上升而出现类似于工作在饱和状态的情况。

P.S. 将9014换成S8050后就没事了。

楼主:
哎呀,图画错了!
上面是PNP,下面的NPN
:lol,当然做事的时候不是按上图来的,
晚上办事就是不好~~见笑

网友A:
R1纯属多余。“很大”是多大?跟9014资料上的数据能对上么?

楼主:
3# NE5532 哦,R1之所以加上,是因为要给前面一级电路用的。当然前面一级写了PORT,或许有误导直接接单片机IO之嫌,请不要误会呵呵 Vcc = 12V ,Uec = 4.5V 集电极电流140mA,基极电流1.5mA

网友B:
140/1.5=93.3

如果是放大区,这个当然没问题,但9014作为开关管就未必了

网友C:
Q1那种接法,Uce当然大了,要用PNP

这种电路很成熟,baidu一个即可

网友A:
晶体管饱和压降是在Ic/Ib=10或者20的条件下给出的,楼主你的Ib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