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楼主(2010-07-05):
(无正文)

网友A:
把C51是什么说清楚就可以了,这题足够让全系99%的人重修了。

楼主:
测验1
单片机最小系统(最低配置)
1.
图示单片机工作电压是_____,电源引脚是第___引脚,地线是第___引脚。

2.
单片机严格按照一定的时序工作,这一时序通常由固定的频率时钟来控制。没有时钟信号,单片机则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时钟电路引脚为____和____引脚,晶振为____MHz。

3.
单片机上电复位引脚RST是第___引脚,复位为___电平。

4.
单片机程序存储器选择控制信号引脚。当 接高电平时,程序存储器选定为单片机芯片内部的程序存储器;当接低电平时,选定为外部的程序存储器。如若要使用AT8SC51的内部程序存储器作为系统的程序存储器,则 应接__________。
5.
什么是单片机最小系统?

测验2
带数字的红绿灯电路
1.
什么叫数码管?什么叫段码?如果要显示数字34,编写指令。

2.
观察程序,问程序执行过程及结果。

#include<reg51.h>
sbit R=P0^5; sbit Y=P0^6; sbit G=P0^7;
unsigned int i,x;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
//01234

0x6d,0x7d,0x07,0x7f,0x6f}; //56789

main()
{
loop1:

for(x=30;x>0;x=x-1)

//
本指令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2=seg[x%100/10]; P3=seg[x%10];

R=1;Y=1;G=1;i=20000; while(i--);

R=0;Y=1;G=1;i=20000; while(i--);

}

//黄 省略
//绿 省略

goto loop1;

}

测验3
抢答器
1.
观察程序,问程序执行过程及结果

#include<reg51.h>
sbit ST_RST=P3^7;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
//01234

0x6d,0x7d,0x07,0x7f,0x6f};
//56789

main()
{

P2=0x40;
//
本指令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ile(ST_RST==1);
//
本指令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op1:
switch(P1)

{

//
7654 3210

case 0xfe: P2=seg[1]; goto loop2;break;
//
第1人按下
1111 1110

case 0xfd: P2=seg[2]; goto loop2;break;
//
第2人按下
1111 1101

case 0xfb: P2=seg[3]; goto loop2;break;
//
第3人按下
1111 1011

case 0xf7: P2=seg[4]; goto loop2;break;
//
第4人按下
1111 0111

case 0xef: P2=seg[5]; goto loop2;break;
//
第5人按下
1110 1111

case 0xdf: P2=seg[6]; goto loop2;break;
//
第6人按下
1101 1111

case 0xbf: P2=seg[7]; goto loop2;break;
//
第7人按下
1011 1111

case 0x7f: P2=seg[8]; goto loop2;break;
//
第8人按下
0111 1111

default:
P2=0x40;
//-

}
goto loop1;

loop2: if(ST_RST==0) goto loop1;//本指令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oto loop2;

}
测验4
设计光控灯

1、
什么叫数字信号?举3个例子说明。

2、
什么叫传感器?有什么用途?举3个例子说明。

3、
电路图中PNP是什么元器件?有什么用途?

4、
电路图中RL2是什么元器件,有什么用途?

5、
观察程序,问程序执行过程及结果。

#include<reg51.h>
sbit Guang=P1^0;
sbit Lamp =P2^0;
main()
{
loop1:

if(Guang==1) Lamp=1;//
光线比较弱,亮

Lamp=0;//
光线比较强,不亮

goto loop1;

}

测验5
设计声控灯
1、
什么叫非电量信号?举3个例子说明。

2、
什么叫模拟信号?举3个例子说明。

3、
电路图中D1是什么元器件,有什么用途?

4、
观察程序,问程序执行过程及结果。

#include<reg51.h>
sbit chuan_gan = P3^4;
sbit Lamp
= P3^3;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
//01234

0x6d,0x7d,0x07,0x7f,0x6f};
//56789

main()
{

loop1:
//---------------------------------------

Lamp=1;
//
强电设备不动作

P0=~0x40;
//-

while(chuan_gan==1){
}//
等待

//---------------------------------------

Lamp=0;
//
强电设备开始动作

for(num=9;num>0;num--)

{
P0=~seg[num];
i=20000;while(i--);
}

goto loop1;

}
测验6
设计水位控制器

1、
观察程序,问程序执行过程及结果。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i;
sbit W_A
= P1^0; //
水位控制上限

sbit W_B
= P1^1; //
水位控制下限

sbit W_C
= P1^2; //
水位报警点

sbit Alaram = P3^6; //报警电路
sbit Beng
= P3^7; //
水泵电路

//---------------------------------------
main()
{

loop1:

if(W_A==0) Beng=1;
//
水位控制上限

if(W_B==1) Beng=0;
//
水位控制下限

if(W_C==1)
//
水位最低点

{

Alaram=0;i=10;while(i--);
Alaram=1;i=10;while(i--);

}

goto loop1;

}
2 请问“W_A==1”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请问“Beng=1”代表

网友B:
这些题目,爆汗无比。。。

网友A:
能做这些题的人,当立马开除。

网友C:
不应该拿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