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I2C 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用单片机模拟I2C,当传输完毕后,把SCL拉低,下次工作前先把SCL拉高,这样操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SCL线上产生自己的时钟来传输I2C总线上的数据,数据只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有效

网友B:
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时,SDA上的数据必需保持稳定,换言之,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的电平不能变换,只有当SCL为低电平时,SDA的电平才能变。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I2C总线通信时,需要遵照一定的协议,以下为一次通信过程:
由主机发送起始信号,启动I2C总线。时序为,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出现一个下降沿。
主机发送寻址信号,即告诉特定的设备,接下来的命令是发给它的。地址分为7位和10位,以7位为例,高7位为设备地址,最低位表示读或写,1表示读,0表示写。
应答信号,I2C协议规定,每传送一个字节数据(包括地址及命令)后,都要有一个接收设备返回的应答信号,以确定信号是否被接收设备正确接收到了。其时序为,在SCL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接收设备把SDA电平拉低。
数据传输,当主机发送发址并收到应答后,就可以发送数据了,但是发送数据只能每次发送一位,并且每发送一位后都需要收到接收机的应答。或主机为接收设备时,主机对最后一个字节不应答,表示向发送设备说,数据传送结束。
发送停止信号,在全部数据传送完毕后,主机发送停止信号,时序为,在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上产生一个上升沿。

网友D:
SCL 和SDA 两条线,具体说来一共就是五种操作:SCL 拉高,SCL 置低,SDA 输出高,SDA 输出低,及SDA设置为输入口

网友E:
这个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F:
讲得挺好的

网友E:
I2C协议看起来相对复杂,但是在单片机里面实现,其实就是用两个IO口,来模拟SCL和SDA的电平变化。

网友G:
只要保持SCL是低电平,SDA电平做任何跳变都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影响数据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