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如何能做到精确,误差在5度之内

楼主(2010-07-05):
要做一个在235摄氏度左右检测及控制的东东,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才能做到精确呢??

网友A:
5度精度不高
随便整都行

楼主:
温度在230度左右,希望用非接触的方式检测温度并用单片机控制信号灯,查了一些红外的传感器,但都在100度左右,不知选用哪款型号的传感器较好,各位大侠有推荐的么?多谢了!

网友B:
发热体的辐射面积大小?工作环境?

网友C:
接触测量:热电偶或者PT电阻。
非接触:红外,如果自己不会搞就找成品模块。

网友B:
红外测温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东东都测的准,所以俺问它辐射面积,工作环镜。

俺曾经想买人体感应测温器来测电源上热点的温度,还好卖仪表的商家都混熟了,说那玩意儿,只是对着人的头上管用,俺试了一下测一个纸箱,竟然读出60度,哈。后来买了15块的电子温度计

网友D:
红外测温和被测物体的辐射系数有关,物体的辐射系数越接近于1(绝对黑体辐射系数等于1),越准确。
如果用来测玻璃杯中100度的开水,可能只有40-50度。

网友B:
awey搞测温这一行很久...

网友E:
红外测温要用途广需要付出的成本很高,测量方法也很复杂,就是因为辐射系数问题,需要滤除干扰,只针对特定温区的话相对就简单的多了,所以廉价货适用的范围很有限。

网友F:
google"红外测温",结果被屏蔽,苍天啊。。。
下个屏蔽词“习”。

网友G:
旁听,俺只会室温

网友H:
若面积够大时,校正一下即可准确测量。

网友I:
若单从电路而言,要作到对温度的精密检测和控制,所需要选择的温度传感器温度控制范围及控制精度很重要,可考虑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再结合PID算法采用单片机技术加以实现更精确的温度控制。若太高的温度,已超出了温度可控范围,只能考虑用热电偶了来采集温度数据了,那在电路上要加更精细的信号反馈回路来作到收集到数据温度的实时性和精确性!

楼主:
使用的环境是测量热风枪加热PCB板时的板面温度,当到达230摄氏度后,即可作报警之类的控制动作,热风枪口径约25X25 mm。关于辐射系数,在下确实不知道,百度了一下,也没查到PCB的热辐射系数是多少呢。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了!
不才感动于PowerAnts兄的关注!!: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