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菜鸟首日封

楼主(2010-07-06):
(图片)

楼主:
这破沙发还是自己坐吧,反正病毒把俺折腾的睡不成了。

网友A:
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中毒吗?如果是系统中毒的话可以自己下载个系统光盘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啊,就是要把自己用的软件再全部重新安装一次而已。我的一般是装好了系统之后把工具软件全装好然后再用GHOST做处备份映像。

请问你上面图片中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