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无正文)

网友A:
读数据时,要在CLK沿变化之后读。如果是上升沿读数据,应在CLK拉高后再读。
写数据时,要在CLK沿变化之前写。
如果外设速度慢,MCU速度很快,还要在CLK和读写之间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B:
看数据手册的时序图,特别注意有的地方需要延时

楼主:
读数据时,要在CLK沿变化之后读。如果是上升沿读数据,应在CLK拉高后再读。写数据时,要在CLK沿变化之前写。如果外设速度慢,MCU速度很快,还要在CLK和读写之间加适当的延时。 ...msb 发表于 2010-7-6 10:00
那下降沿写数据 要写了之后在拉低clk吗,好像一直是拉底clk再写然后再延时的

网友C:
一般来说 下降沿写,在下降沿之前就把数据放好,下降沿一出现,就要写入了,你要是来了下降沿在放数据,对方可能已经有收数据的动作了,要来不及的。
具体怎样,以数据手册为主

网友D:
沿是用来锁存的,所以数据输入必须在沿之前,不论其方向是什么。读,当然要在锁存之后才能进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是因为7楼所说的,才有对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七楼所说的,与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有什么联系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比如这个时序图中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在上升沿附近,但是数据是在下降沿改变的,这个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C:
楼上这图可以理解成在下降沿后改变数据,上升沿后锁定,读数据。

楼主:
顶起来让更多的高手看看

网友F:
不太懂,也来帮你顶顶,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G:
有时序图,这肯定好办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