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86喇叭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用LM386做了个喇叭驱动,原理图都是按照datasheet上面弄的。 默认的20倍放大。
现在的问题是:
  在上电时,喇叭会发出一声噪音。
输入脚的2极电压都是相同的低电平。 但是发现输出端在断电情况下,电源电压3.8V,输出端为1.8V,上电瞬间,电源电压变为12V,输出端变为6.8V。
请教如何能解决系统上电时,输出端没有电平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我帖子分数,是在我自己的分数上面扣吗??

网友A:
正常现象,除非你将喇叭延时接入。

楼主:
试了很多方法, 将第七脚电容加到2200uF,将LM386的电源加1000uF电容。 都不行。
将喇叭输入端,接一个三极管到地,等上电后延时2s在关闭此三极管。 也不行。
换mos管,因为mos管的DS压降很小。 可以将喇叭驱动端拉到很接近地。 也不行。
mos管接到LM386输出端那个电容的负极,然后延时2s将其导通。 还是会有噗噗的声音。

网友B:
可能是喇叭里的绕线,形成反电动势,对电源的冲击使电压升高,反电动势产生电流对自己产生噪声!

网友C:
开机冲击噪声,功放的通病

网友D:
试了很多方法, 将第七脚电容加到2200uF,将LM386的电源加1000uF电容。 都不行。
将喇叭输入端,接一个三极管到地,等上电后延时2s在关闭此三极管。 也不行。
换mos管,因为mos管的DS压降很小。 可以将喇叭驱动端 ...
引用 楼主:

7脚那个退耦电容是防止自激的,不可太小,也不能过大。
从内部功能电路看,7脚电压建立时间过久,上电的声音更大。
可以在1脚试加一个软启动电路,使上电时推挽输出为0

网友E:
mark,7脚电压建立时间是怎样分析的??

网友F:
加继电器延时闭合就OK了

网友G:
需要加一个防开机爆音电路,可以参考一些DVD的音频输出电路。

网友F(2010-08-24):
好的功放开关机都没有冲击啊,1500W的大功放都没有任而冲击呢

网友H:
单电源就会冲突的啊,用两个一样大小的电容(如470uF的那种)串着(每个电容上再并个10K电阻),电容正、负分别接电源和地,中间抽头接喇叭一端,喇叭另一端接芯片输出脚。
另外,好像6楼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I:
用uPC1237。输出有隔直电容还会有开机冲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