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干电池给运放供电?

楼主(2010-07-06):
运放需要±12V电,现在开关电源只有+12V输出,设计DC-DC模块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现在只想做一下实验,看看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买几节干电池串起来,中间接地,给运放供电?
我只记得干电池是1.5V,有没有更高电压的?
还有中间接地,这个“地”接哪儿好啊?
电源区的大侠们指教一下,:handshake

网友A:
可以用电池为运放供电,不过成本比较高,而且用开关电源供+12V,电池供-12V,两组电源无法同时上电下电,除非用双刀开关。
干电池当然有电压较高的,不过其内部实际上是多个电池串联,例如数字万用表里面的9V电池,就是六个干电池叠起来。

楼主:
2楼:
谢谢maychang大侠!

这个“上电下电”,什么意思?把电池的正极接在开关电源的“地”上,电池负极是不是就负电了?

如果都用干电池呢?先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A:
“上电下电”,指你的实验电路施加和撤除电源,大致上和“开灯关灯”意思差不多。

“把电池的正极接在开关电源的“地”上,电池负极是不是就负电了?”
是。

正负电源都用电池,当然可以,但这样成本就更高了。实验做完以后电池不能存放很长时间,而用交流市电的电源可以下次再用。
如果经常实验,建议买个双12V或双15V小工频变压器,3W或5W都可以,四支1N4007加两个电解电容,如果需要电压稳定再加一片7812和一片7912(用7812和7912则变压器应该用双15V),总成本不到10元,可以反覆使用。若需要5V电压供单片机之类,再加一片7805和一片7905。实验各种电路,有这么个小电源很方便。

楼主:
做实验的机会不多,还是想用一下电池。
在淘宝上看“超霸23A电池 12V电池 车辆报防盗报警器电池 无线门铃电池 3元/节”,买两节6元,还行。

那用电池的时候,我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在运放正负电源端,中间抽出来的地接哪儿啊?
还接在开关电源的“地”上吗?

网友A:
5楼:
开关电源不是不用了么?

网友B:
弄两个12V的开关电源串在一起就完事了么!

网友B:
何必在费事做一个。

楼主:
6楼:
开关电源不用了,但是这个串起来的电池中间的地应该接哪儿才算是地啊?

7楼:
两个开关电源串起来怎么串?

网友A:
9楼:
两个电池“中间”就是“地”啦。

楼主:
10楼:
我知道两个电池中间是“地”,但是实际连接的时候,不是要实际让“地”电位为0V吗?
那连哪儿才能让它实际为0V?

另外,两个开关电源的话,是不是B的输出+12V连到A的地,那B的地就是-12V了?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11楼:
两个电池同向串联,联接处就是“地”,和你的电路中所有标注为“地”的位置均相联,例如信号输入处总有标注为“地”的位置。

两个开关电源串联,是其中一个的“正”端接另一个的“负”端。开关电源外壳上标“地”处,你用万用表量量,可能与“正”端“负”端都不相联接,而是与外壳相联接。

网友C:
运放不用12V也行

网友B:
to 11楼,right!!!

楼主:
我把两个开关电源串了起来,量了一下,开关电源的“地”确实跟输出是没有连接的。
我还是不明白两个开关电源串联是怎么样连接运放的正负电源上的,
要测试的电路:

从那个图标处输入信号,从最后测

网友B:
12V1+ 12V1GND
12V2+ 12V2GND
将12V1GND与12V2+用短线连在一起,则12V1+为+12V,短线为GND,12V2GND为-12V。

楼主:
16楼:
这么简单吗?刚才我就是这样连的。

直接连入电路吗?比如直接把12V2GND连到运放的负电源,把运放接地的地方连到12V1GND(12V2+)?

这样会不会相当于我把+12V电加在了电路图的“地”上,而负电源处还是0V啊?

楼主:
呼唤maychang大侠!

我都已经连上了,两个开关电源串在一起,一个的“正”端接另一个的“负”端,当做“地”接入到电路中的“地”上了,开关电源的另两端当做正负电源接到运放的正负电源上了,就差插上开关了。开关电源是+12V输出

电路图是15楼的图,前级是个OP07跟随,后两级是运放精密整流电路,不带电容

到底能不能这样连啊?

网友A:
18楼:
是这样联接。
插开关?什么开关可以插?
从15楼看,你有万用表,加电(上电)量量电压就是了。

网友D:
选个低压运放不行吗?

楼主:
“插开关”就是接上电源的意思,呵呵

刚才上电了,一个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不亮(就是那个当-12V用的那个),和电路断开以后就亮了
然后带电把“地”线插到万能板上,打火了,,指示灯也灭了,赶紧拔掉了
另外“地”线接入到电路的时候,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的那个)里面有“哔哔”的小声音

怎么回事?我还没来得及测电路上的电压

楼主:
:L,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电源内部不允许这样联?

还好,开关电源没有坏,测了输出还是正常的

网友E: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用一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试试看。

网友F:
竟敢惹我的老师媚嫦生气,你瞧这一生“sigh”!!!
不想混了?
告诉你不是让你去焊个电源吗?

大师的建议不听,你后悔去吧!

楼主:
25楼:

……我不会焊电源

如果开关电源或者电池可以串起来用,我就不用再搭个电路了

我还sigh呢

网友G:
你手上的开关电源不是刚刚好±12V?我印象中运放应该是±5V到±12V工作的。

楼主:
我手上的开关电源只有+12V输出,没有-12V

网友H:
Sign!我看还是把+12V的开关电源做成+-6V的算了,:lol

楼主:
It works!

按照erkin和maychang两位大侠的指导,开关电源串联,中间当做地,接入电路正常,还没有试在交流电压下工作的情况

感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网友B:
什么意思?
还没有试在交流电压下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意思?

网友H:
莫非LZ要把两个AC12V串联?;P

楼主:
呵呵,不是AC12V
我在15楼发了图嘛,电路是一个运放跟随,后面运放整流

我说输入信号还没有测试是交流电压的情况,只是试了试直流电压输入的情况

昨天晚上拿到实验室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测了一下,整流很不错,小电压也能很好整流,嗯嗯,电源用的两个开关电源串起来提供正负电

网友H:
恭喜LZ,问题顺利解决了~~~

网友I:
我晕,配置这么好啊?多少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