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不同的PCB图拼在一起

楼主(2010-07-06):
请教高人:想把两个相同层数的PCB图档拼在一起打板有什么好的方法?两个图都是现成的独立的PCB图,又不想画PCB,欲把两个合在一个图档上。直接拷贝的话图中的电气连接都改变了……

网友A:
如果软件用的是 PDAS,MAKE REUSE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不是很ESAY的事情吗;P

网友B:
电气连接怎么会改变呢?我不知道你说啥意思。
不知你用啥软件哈。放在一个DDB或者项目里,完整的拷贝到一个PCB上,就是少了网络标号。剩下的都没有少呀。做板子的也不看网络标号。所以就没啥问题了吧会哈哈。。。见笑了,我胡说的

网友C:
TO 326NET
MAKE REUSE是个好主意。

网友D(2010-09-16):
复制,特殊粘贴(选择保持网络),就可以拼在一起了

网友E:
6楼的正解,我已经屡试不爽了

网友F:
把电气连在一起不就好拉

网友G:
分邮票孔和 V 型 槽两种。

网友H:
特殊粘贴,在那里啊???

网友I:
如果想这样来省制版费是行不通的。

网友J:
四楼和六楼说得都对 六楼的我也用过 很好的

还有你在做板子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你要合板子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前几天刚做完板子

网友K:
4楼的可以。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