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信号放大滤波处理板,请高手拍砖。

楼主(2010-07-06):
用的protel,我是菜的不能再菜的菜鸟,手动布了一下局,用的是自动布线,然后手动调整了一下。对布局很是苦恼,不管怎么布,电源线的走线总是走不好,本来想做单面板的,现在只能做成双面的。高手们都说乱,我又改了改,还是单面的,还是乱,勉强算是改进版吧,就是file2那张图。

网友A:
这么几个件件,你也自动布线呀呵呵。。比我还懒。建议重新来过哈哈
手动布线,美观
分析原理图,按信号流向来布局,
布局最好按模块划分,紧凑些。就这么多。
我是来灌水的

楼主:
额,我准备做成单面的自己蚀刻,试了试手动布,布啊布就是布不通,把正负3.3V的线飞线焊到后面。

网友B:
2楼的没错,元件布局没有布好

网友C:
应该更紧凑些```

楼主:
应该更紧凑些啊,那我试试,先更紧凑些看看能不能单面布通

楼主:
在芯片的放置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怎么放置能够让接电源或者是地的时候方便,不会和其他信号线交叉。

网友D:
有些地方太空了。。。

网友E:
徐姐你的签名很个性!!第一个字是:徐世霞日

网友F: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学习!
goto=findpost&pid=1217063&ptid=182854]1# liersong001

网友G:
呵呵,看签名来了

网友H:
我感觉排列的元器件太乱了。最好电阻器件,电容器件排的的整齐一些。各个芯片最好也排列整齐、然后在自动布线。当然最好手动布线。

网友I:
1、电位器的位置,做好板后打算如何调整?
2、死铜去掉。一定要敷铜的话,在空地打几个GND焊盘就敷上了。
3、信号和电源连接器,规范一点好。老话题了呵呵。

网友J:
不是一般的菜。门都没进。

楼主:
是啊,不是一般的菜,我我想进门啊,我想进门啊,谁能告诉我在才能进门啊。

楼主:
1、电位器的位置,做好板后打算如何调整?
2、死铜去掉。一定要敷铜的话,在空地打几个GND焊盘就敷上了。
3、信号和电源连接器,规范一点好。老话题了呵呵。 ...
引用 网友I:
电位器的位置要调整吗?什么意思呢?我选了去除死铜,现在的痛都是接地的。信号和电源连接器现在用的是插针,我们同学们基本都是用的这个,也有用紧缩插座的,那个好一些,下换那个。谢谢您的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调整了元件布局,大家看这个有进步吗?

网友K:
板子一点也算不上复杂,你用的面积也足够大了,布局怎么就这么乱呢?

网友L:
双面板,一半的地方足够了,空间的利用率不高,布局不合理

网友M:
我感觉....我在做板子的时候老师说过..你这个布局太空洞了...一个很浪费  二则很影响美观..真的等你板子成型了你会发现一点都不紧凑...没有顺序可言

网友J:
从头开始,重新手工布局,找最紧凑的,最优化的布局。用手工布线,PROTEL的自动布线功能只是在校大学生用来交作业的。

网友J:
区分功能,布局模块化。

网友N:
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O:
见过乱的,没见过这么乱的

楼主:
看来我不是一般的菜啊,是相当的菜,先结贴了,继续努力。

网友P:
确实你该学习学习,先把元件摆放好,不要自动布线,自己布线才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