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S1117-3.3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06):
手册上最大输入电压为15V
又 在最大输出电流时,最大输入输出压差为1.3V
请问 如果输入电压为12V有没问题
另 LDO啥意思 是输入输出压差要低么,高了会咋样

PS:3 PIN
1 GND 2 VOUT 3 VIN

网友A:
LDO google上有全程。这里不讲了,它是线性的如果12V in,3.3Vout,然后如果1A 就有8.7Wl了,这颗LDO可以贴到一个平底锅下煎**蛋了

网友B:
12V转3.3V 1117就算了吧

网友C:
小电流还是可以的,不要超过它的功耗值。(12-3.3)*I=W

网友D:
LDO的优势是当输入与输出压差很小是,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比如输入电压6V,要求输出稳压在5V,用压差小于1V的LDO可以满足要求,但用非LDO的7805,输出就不能稳压,因为7805要求输入至少大于输入2.5V以上。
当输入电压比输出高许多的时候,用LDO不是不行,而是没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

假如输入范围为6~12V
转换为5,4.2,3V的电压
且5V和4.2,3V是隔离的
有没好的推荐
谢谢

网友E:
需要隔离只能用DCDC,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同时输出电流也较大时亦应该使用DCDC。

网友F:
隔离只能用隔离DC-DC

网友G:
LDO google上有全程。这里不讲了,它是线性的如果12V in,3.3Vout,然后如果1A 就有8.7Wl了,这颗LDO可以贴到一个平底锅下煎**蛋了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直接挂了。

网友H(2010-08-26):
我一般都是用5V->3.3V,输入电压太高就不合适了

网友I:
可以用DCDC模块啊,有隔离,精度也不错,带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