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设想:关于485线的

楼主(2010-07-06):
对于485通讯线,以前有了解,后来被遗忘,再后来又遇见了。现在是从硬件的角度看问题。我现在还是没搞透彻这个通讯,只知道和232类似。大家先不要纠结这个呵呵。。。
我的设想不知是不是异想天开。反正说出来高手看能不能给帮我设想一下呢
设想:可以不以利用485A,B线上的信号转换成5V以下的电源来使用?想一举两得

网友A:
电源线载波,加两个整流二极管可以。

网友A:
如果负载不大

楼主:
啥叫电源线载波?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在电源线上调制信号,
比如如果电源线上12V,系统3.3V,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在电源线上调制通信信号,通信信号幅值可以在12-3.3V之间,而不影响系统的3.3V。

网友B:
负载很轻时当然可以,楼主的思维方向值得肯定,但485接口芯片的负载能力不强,并不适合供电、数据传输并存。通常负载功耗不大同时通讯速率要求不高时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电流环,4-20mA电流环在工业上应用很广,通讯可靠性也可以做的较高。如果负载较重且要求较高的通讯速率或者节点较多时可采用载波技术,通讯线和电源线共用,因电源波动的频率不高,而载波则可以选用较高的频率如数十至数百KHz,用高通即可将载波和电源分离,这是载波通讯的基本原理。另外像以太网这类的应用也有基于网线供电的技术,到底哪个合适得由具体应用的需求来决定。

楼主:
呵呵。前辈不愧为前辈呵呵。。。崇拜一下。。很多东西我都想不到
意思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电源线传送信号,其实道理应该是和电力线载波的道理差不多是吧?
                二是利用信号线转变成电源,这个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不知前辈们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
   或者什么关键词我可以查到相关资料呢?非常感谢

网友B:
载波技术无所谓什么线,平时基于电话线上网的ADSL也是载波通讯。“利用信号线转变成电源”的说法不确切,电源是电源,信号是信号,二者是否可以共存在同一线路上,主要看二者所占的频谱。
关于资料方面,去看看电力线载波技术方面的即可,但首先应根据需求确定技术方向。

网友C:
如果不用电源载波,建议看看单总线或4-20MA电流环。

楼主:
有一点质疑:假如我用的电源就是直流电源,那么电源和信号也就不会在频谱上有什么冲突了吧?这个就不是考虑的因素了吧?

tangzzbb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前提不是很明白呵呵。。。我反应迟钝。不过我会查查你说的那些关键字的。

网友B:
只要信号的频谱适当(数十至数百KHz),然后通过电容或变压器隔离耦合至电源线,这就是载波通讯的典型结构,只是为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信号的调制、解调是有工艺性讲究的,楼主应该先学习一下相关的基础知识,真正明白了自然就不会“反应迟钝”。

网友A:
我理解:
电容或变压器隔离耦合至电源线---比较适用于通信相对频繁的系统,
如果信号线长期处于空闲状态,即是危险的,
对于LZ提出的485 AB的方案,LZ不妨试下在AB线上分别接二极管到电源,电源并适当用大点的电容。如果从机 负载不大,应该可行的。愚见!!!!

网友B:
耦合跟通讯是否频繁无关,更不会因通讯空闲而发生“危险”,不知楼上是如何得出此结论的?至于在485总线上接二极管到电源来增加驱动能力反而是危险的,接口芯片会因此烧毁,至于为什么,楼上不妨自己分析,提示一下,485用什么来表示逻辑1和逻辑0。

网友A:
我想到的基本结构如图,,其实485 IC内部已经有4个二极管用于钳位了。我现在想如果负载功率不大,这两个二极管也是多余的。

春阳前辈,能否详细点说说,这样存在哪些问题。还用你说的耦合的方式是什么结构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D:
好像已经有这样的网站了貌似在报纸上看到过

网友B:
钳位接法的二极管不能增加485带载的能力,以为你要从电源端用二极管强拉总线,那样可以增加一个逻辑的带载能力,但另一个逻辑时接口芯片就完了。485总线接口芯片本身的带载能力很差,仅点对点时可带一个功耗很小的节点负载,功耗稍大或多节点时就不行了,而且往往需要加DCDC升压后才能带载,没什么性价比,仅特殊场合有点用,这也谈不上是什么“高招”,从设计的严谨性角度讲更不合适。

网友E:
5楼说的是调幅,在满幅工作时,不能使叠加电压低于供电电压

网友F:
初学者 无语

网友A:
只要信号的频谱适当(数十至数百KHz),然后通过电容或变压器隔离耦合至电源线,这就是载波通讯的典型结构,只是为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信号的调制、解调是有工艺性讲究的,楼主应该先学习一下相关的基础知识,真正 ...
引用 网友B:

春阳前辈,
我的那种方式的确不是什么高招,隐患一大堆的。
对于你之前说,通过电容或变压器隔离耦合的方式,是说交流电源线上加载通信信号的方式吧。
不是在说485上吧。

网友B:
485本身是信号通路,总线本身并不适合进行电源传递,载波技术则可以基于任何线路,但主要是基于非信号通路的如电源等,至于是否为交流电路倒不一定,直流供电线路上一样可用。

网友A:
chunyang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G:
想法不错,可以借鉴楼上楼下的各位建议去做实验验证哦

网友H:
搜索一下“基于cRIO的LWD泥浆信号处理系统“

LWD是个好东东呀,可也不是那么好搞滴。测量的仪器还好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井下测的数据怎么实时地传上来。用电缆?钻井过程中是一根一根接钻杆的,这电缆根本没法接。用无线电?地层是非均匀介质,信号没法处理。于是,老外们发明了用前面说的泥浆作为介质,用泥浆压力作为信号载体的方法。泥浆信号遥传是现在LWD系统中应用最成熟的技术。通过控制泥浆出口的开关,就能控制泥浆压力的变化,再用曼彻斯特编码等方法进行调制,就能进行信号的传送了。

----------------
用泥浆都可以”载波“,思维可可以更开放一些,不要局限于现有的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