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问题

楼主(2010-07-06):
STM8S 的SPI要注意什么呢?手册说可以到10MHZ

SPI_CR2 = 0X03;
SPI_CR1 = 0X4C;  //8MHZ    (HSE = 16MHZ)

while(1)
{
while(!TXE);
SPI_DR = 0xAA;
}

用示波器测波形都畸形了,都不能用,SPI CLK引脚,还有SPI MOSI也是,哎,如果改成4MHZ就好很多,方波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STM8S105K6  MOSI SCK 我都设置到快速模式 PUSHPULL 输出,IO初始化里!

楼主:
有用SPI的朋友也出来说说!STM8S引脚还有速度限的!呵呵!SPI我想让它工作在8MHZ 主站模式!  现在是外接16MHZ晶振

网友A:
呵呵,我怎么看到一大堆惊叹号!!!!

上几张手册的截图,不知道楼主看到过吗?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探讨造成的波形畸变,非芯片产生的畸变!

楼主:
PC_CR2 对应的位是设成1了,呵呵!但是CR1对应也设置成了1,开了PBUF,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我的意思就是让它SCLK 在8MHZ!  4MHZ的时候,波形还行,但上升沿不是很陡!8MHZ就是乱了,好像被调制了!

谢谢啊!

楼主:
应该是示波器探讨造成的波形畸变,非芯片产生的畸变!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测试16MHZ都不会这样,那我试试,把AVR也高速 SPI输出示波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