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请问在PCB板覆铜时,是使用十字连接易于通过EMC认证还是直接连接易于通过?谢谢!!!

网友A:
十字连接的作用是为了容易焊接,对EMC影响忽略不记。

网友B:
如果有射频围框的地方,就实心连吧,反正烙铁的功率够。如果是BGA的ball附近,还是十字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C:
十字连接的作用是为了容易焊接,对EMC影响忽略不记。
引用 网友A:

利于焊接的时候散热,铜箔不起泡。也利于通过无铅指令认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跟过无铅认证是什么关系?谢谢!含量少一些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