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0-07-06):
AC220到5V的开电源给单片机供电,高频变压器有吱吱响 有哪些原因引起的,是否影响它的寿命?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引起的,可能是你前端的设计不够完善,是否有对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进行匹配?
也有可能是前端的一个小的电阻或电容引起,因素很多。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最好有原理图或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