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0-07-06):
此复位电路中,Q1,C1,R2,R6都起什么作用?感觉没有这些元件也可以实现复位的功能.

网友A:
Q1起到一个反向器作用。
C1,R2,R6是一个充电电路,起到上电复位的作用

楼主:
当C1在充电的时候,Q1导通,系统复位,C1充电完成后,Q1截止,C2开始充电,系统再次复位,这不是重复了吗?

网友B:
单独的RC复位电路,电压是慢慢上升的过程。
而此电路,在C1充电过程中,Q导通,电压接近于0,而C1R2的时间参数远远大于C2R3。

楼主:
C1R2的时间参数远远大于C2R3,不是很明白,如果计算时间参数?

楼主: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当输入电压VCCIO出现波动的时候,比如一段时间电压低于3V,C1开始放电,此时Q再次导通,C2快速放电,实现复位,防止电压的变化导致出现逻辑混乱.

网友C:
6楼:
此电路是这样工作的,但不如专用芯片,因为此电路并未设基准电压和电压比较。

网友D: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学习!

goto=findpost&pid=1217225&ptid=182873]1# 飞天熊猫

楼主:
8楼有点奇怪,莫非你认识我?还是想赚点威望值?

网友E:
去看我在另一个类似帖子中的作答。

网友F:
当C1在充电的时候,Q1导通,系统复位,C1充电完成后,Q1截止,C2开始充电,系统再次复位,这不是重复了吗?

------------------------
C1充电过程中,Q1导通,C2被短路,reset为低
C1充电完成后,Q1截止,C2开始充电,reset变为高
以上两个过程正好构成一个上升沿,即一个复位信号,所以系统只复位一次

网友G:
这个复位电路昨天我正好在QQ群里遇到过。该复位电路有缺点,电源电压稍微上升点会复位

我叫他使用标准RC复位电路后,问题解决了。

楼主:
你用标准RC电路只是绕开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析具体缺点在哪里?不能只说这个电路有缺点,你使用的参数是不是有问题?R42用100K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G:
该复位电路有缺点,电源电压稍微上升点会复位
14# 飞天熊猫

我已经说了,你没看到吗?

网友H(2014-03-10):
引用 网友E:
去看我在另一个类似帖子中的作答。

大侠。麻烦发一下另一个相关的帖子。谢谢。

网友I:
这电路右边是普通复位电路,左边是上电复位延迟(感觉用处不大,去掉左边,把R3改为200K,再加个二极管,功能也差不多)

看错,说反了:(
左边是加速上电复位(这...更没用了-_-!)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侠。麻烦发一下另一个相关的帖子。谢谢。

如此老的帖子就算了吧,重新提出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