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DA2616做一个功放

楼主(2010-07-06):
想用TDA2616做一个功放,听说市场上假的比较多,哪里能买到真的呢?
扬声器有没有什么要求?
还有如果信号源用MP3,是不是用耳机插孔出来的两根线连接到功放的左右声道,这样要毁掉一个耳机了,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连接线?
另外,扬声器的壳子也能直接买到吧?
第一次做功放,很多地方都不懂,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器件的真假只能靠你自己去识别,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相关的网文,在我的Blog中有,最底页,可以参考一下。扬声器的选择主要是功率、阻抗要合适,音质无所谓,反正你做的不是高保真,常规扬声器应可满足。用MP3做音源没问题,信号线有卖的,也可用双芯/三芯屏蔽线和3.5mm立体声插头自制,很简单的。
“扬声器的壳子”可不能这么说,太外行、太寒颤了,那叫音箱,廉价低档的成品箱体未必好买,可用木板甚至结实的纸箱(功率不大时)自制。

楼主:
知道了,谢谢chuny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