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忙看以下这24c08的程序,读写不一样

楼主(2010-07-06):
24c08控制液晶显示,但写进的数据和读出的不一样。液晶显示绝对没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 P2^7;   //eerom时钟线
sbit SDA = P2^6;   //eeromIO口
sbit LCD_WR=P1^2;   //LCD 读写位(此处只写)
sbit LCD_DA=P1^3;   //LCD 数据输入
sbit LCD_CS=P1^0;   //LCD Chip Selection读写选择
sbit Wr = P3^6;    //74HC573  Latch Enable LE控制位
sbit Bell=P0^6;     //蜂鸣器控制位
uchar Flag_normal;
uchar   code C_num[] =
{0xf0,0x00,0xb0,0x90,0x40,0xd0,0xf0,0x80,0xf0,0xd0,0xe0,0x70,0xf0,0x20,0xf0,0xe0};//字码表
uchar  code C_num1[] =
{0xa0,0xa0,0xc0,0xe0,0xe0,0x60,0x60,0xa0,0xe0,0xe0,0xe0,0x60,0x00,0xe0,0x60,0x40};//字码表1
uchar   C_bu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缓冲
uchar   C_buff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缓冲1
void Delay_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MS()
{
  uchar x,y;
  for(x=0;x<100;x++)
  for(y=0;y<89;y++);
}
void IIC_start()       //IIC开始信号(EEPROM)
{
  SCL = 1;
  SDA = 1;
  Delay_us();
  SDA = 0;
  Delay_us();
  SCL = 0;
}
void IIC_stop()         //IIC截止信号(EEPROM)
{
  SDA = 0;
  SCL = 1;
  Delay_us();
  SDA = 1;
  Delay_us();
  SCL= 0;;
}
void EEPROM_ack()       //IIC应答信号(EEPROM)
{
SDA=0;
SCL=1;
Delay_us();
SCL=0;
SDA=1;
}
void EEPROM_No_ack()      //IIC非应答信号(EEPROM)
{
SDA=1;
SCL=1;
Delay_us();
SCL=0;
SDA=0;
}
void Cheek_Ack()      //检测应答
{
  uchar i=0;
  SCL = 1;
  while((SDA==1)&&(i<250))
     {
    i++;
  }
  SCL = 0;
Delay_us();
}
void W_bit(uchar b)           //位写(LCD)
{
LCD_CS=0;
_nop_();
LCD_DA=b;             //写数据
LCD_WR=0;
Delay_us();         //上升沿触发
LCD_WR=1;
Delay_us();
}
void W_code(uchar cd)         //写代码CODE(LCD)
{
uchar n;
for(n = 0; n < 4; n++)
{
  W_bit(cd & 0x80);
  cd <<= 1;
    }
}
void Write(uchar com)     //写命令(LCD)
{
uchar num;
if(Flag_normal==1)    //如果 Flag_normal=1则写Normal
{
   W_bit(1);
   Flag_normal=0;
}
else       //写其他条件
   W_bit(0);
for(num = 0; num < 8; num++)
{
     W_bit(com & 0x80);
  com <<= 1;
}
}
void LCD_clr(uchar nums)      //连续写函数(LCD)
{
uchar num,j=0,i=0;
uchar addr = 0;
LCD_CS = 0;
W_bit(1);
    W_bit(0);
W_bit(1);
for(num = 6; num > 0; num--)
{
  W_bit(0);
}
while(nums--)          //连续写代码(地址自动+1)
  {
   W_code(C_buff[i]);
   W_code(C_buff1[j]);
   i++;
   j++;
  }
LCD_CS = 1;
}
void Write_A_Byte(uchar IIC_code)   //位写函数(EEPROM)
{
uchar i,temp;
temp = IIC_code;
for(i=0;i<8;i++)
   {
    IIC_code <<= 1;
    SDA = CY;         //位由CY给SDA
SCL = 1;
Delay_us();
SCL=0;
Delay_us();
   }
   SDA = 1;
}
void Byte_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EEPROM)
{
IIC_start();
Write_A_Byte(0xa0);
Cheek_Ack();
Write_A_Byte(addr);
Cheek_Ack();
Write_A_Byte(dat);
Cheek_Ack();
IIC_stop();
}
uchar Read_A_Byte()         //位读函数(EEPROM)
{
  uchar i,temp = 0;
  for(i=0;i<8;i++)
    {

     SCL = 1;
   temp <<= 1;
   //Delay_us();
   if(SDA==1)
     temp|=0x01;        //读入数据
   else
     temp&=0xfe;
   _nop_();
   _nop_();
   SCL = 0;
   Delay_us();
    }
  return temp;
}
uchar Random_Read(address)   //读数据函数(EEPROM)
{
uchar dat;
IIC_start();
  Write_A_Byte(0xa0);
  Cheek_Ack();
  Write_A_Byte(address);
  Cheek_Ack();
  IIC_start();
  Write_A_Byte(0xa1);
Cheek_Ack();
dat=Read_A_Byte();
EEPROM_No_ack();
IIC_stop();
return dat;
}

void init()       //初始
{
Wr=0;
Bell=1;
Wr=1;
Flag_normal=0;
LCD_CS=1;
LCD_CS=0;
W_bit(1);
W_bit(0);
W_bit(0);
Write(0x02);
Write(0x30);
Write(0x52);
Flag_normal=1;
Write(0xc6);
Write(0x06);
LCD_CS=1;
LCD_clr(16);
}
void main()
{
uchar dat;
init();          //初始化与24c08无关
   while(1)
{
     Byte_Write(0x03,1);
     DelayMS();
     dat=Random_Read(0x03);
     C_buff[0]=C_num[dat];
     C_buff1[0]=C_num1[dat];
     LCD_clr(12);      //显示
  }
}

网友A:
Byte_Write(0x03,1);
     DelayMS();
     dat=Random_Read(0x03);
     C_buff[0]=C_num[dat];
     C_buff1[0]=C_num1[dat];
     LCD_clr(12);      //显示
以上原程序
不知道在干什么
     Byte_Write(0x03,1);
     DelayMS();
     dat=Random_Read(0x03);
后面直接判断不就可以了吗
    if(dat != 1){
    // 出错处理即可
    }
后面的
C_buff[0]=C_num[dat];
     C_buff1[0]=C_num1[dat];
     LCD_clr(12);      //显示
好象在乱整
...

楼主:
不好意,我是个新手
这是液晶相应的字码表给显示缓冲区:
C_buff[0]=C_num[dat];
C_buff1[0]=C_num1[dat];
这是液晶显示:LCD_clr(12);
液晶是TWM325
谢谢您的回贴及建议,错误已找出。

网友B(2010-09-13):
高手就是高手!: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