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内核不算驱动是针对芯片级还是板级?

楼主(2010-07-06):
arm linux内核不算驱动是针对芯片级还是板级?
arm linux内核不包括驱动部分,是针对芯片级还是板级?
也就是说,arm linux内核是不是不管我做的板子是什么样的,都能工作起来啊?
比如2410,只有把sdram和flash接上就ok了?因为sdram和flash的接法是固定的,也就是其地址是固定的。这样就ok了?
at91rm9200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先谢谢要回答我问题的人!

网友A:
地址可能需要重隐射,地址空间的覆盖范围也不一样,访问存储器的总线要用ARM的引脚,还有存储器管理单元MMU,一般都需要配置需要初始化(各个片子做这些事,方法可能千差万别)。所以内核一般至少由两部分组成:芯片无关部分+芯片相关部分。所以.....

楼主:
芯片无关部分+芯片相关部分?
和板子无关?

网友B:
板子由不同的芯片构成的,不同的结构,地址不同,改动这些就够了。

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没那么容易,主要是对linux内核结构和硬件地址控制逻辑的熟悉。
改动没准就一行,却需要很长的功夫。
如果熟悉,几分钟,不熟悉几个月。
先按照开发板的说明自己搞,慢慢就熟悉了。

楼主:
对linux内核结构和硬件地址控制逻辑的熟悉。
-----板级的在哪个文件?知道了,然后知道具体地址代表什么含义不就可以了吗?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难的问题,关键是没有相关资料说明!个人感觉。

改动没准就一行,却需要很长的功夫。
如果熟悉,几分钟,不熟悉几个月。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难的问题,关键是没有相关资料说明!个人感觉。

先按照开发板的说明自己搞,慢慢就熟悉了。
-----开发板资料也是很不全的,需要的就是没有。

网友B:
如果资料齐全,驱动工程师就不值钱了。
如果开发板,把资料写齐全,10万页的书都不够。

网友B:
所以,就得下功夫,自己看代码,没有捷径。
俺现在一个问题,3分钟搞定,别人一个月还摸不到门,
为啥?
就是看代码,画线路板多熟悉而已。
俺从2000年搞linux啊,那时候,很多小朋友,还上小学呢。

楼主:
所以,就得下功夫,自己看代码,没有捷径。
--------每个人都走这样的路,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俺现在一个问题,3分钟搞定,别人一个月还摸不到门,
为啥?
--------你3分钟搞定,为什么不把这些知识总结出来,论坛也好,出书也好,省的别人走弯路。你觉得这些问题是难题吗?我感觉就是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吧?

就是看代码,画线路板多熟悉而已。
俺从2000年搞linux啊,那时候,很多小朋友,还上小学呢。
---------最后,你的确是高手,但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王羲之成为书法家也不是一天就成的。
吃饭,也不是最后一口管用,前面的没用。
博士,不能跳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

3分钟我搞定的问题,告诉你了,下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不到1/10000.
什么是价值?就是非常辛苦才能得到的才有价值。
为啥黄金之前水不值钱?因为黄金不易。水太容易得到。
如果很容易学会的,比如单片机,当然不值钱。
越难的,越不为大众所掌握的就越值钱。
仅此而已,这就是答案。

网友B:
你问的那个问题,本身答案没意义。只能说明你对嵌入系统这块还需努力。
努力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B:
而且,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
周六晚上你到YY频道7682找我,我慢慢讲。

网友C:
架构-》芯片-》板
其中芯片和板的界限不是很清晰。具体请看linux代码结构,以9260为例
arch->arm->mach-at91->board_xxxx.c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2410还有 at91rm9200),我发现做板子时,
基本上连法是一样的,不可能有第二种连法。
所以linux是针对芯片级的移植。

楼主:
继续讨论啊
讨论讨论球封装焊接吧

网友D:
BSP提供硬件api,kernel在bsp之上,而app在kernel之上,

网友E:
什么芯片级板级的

linux 是 linux,主要是指其内核!什么是linux内核?翻书

当然,内核也分层次,内核功能的实现最终依赖于CPU,但是到底依赖哪个CPU、什么样的CPU,这完全由内核最底层的代码来确定,不同架构的CPU,这部分代码是不一样的,在此之上,linux内核就是纯linux内核了,抛开驱动,跟芯片、板什么的毛的关系都没有了

LZ所说的无非两类代码,一类就是内核中最底层的依赖CPU的那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驱动,这些代码虽然在linux内核之中,但是并非linux真正的核心,linux的核心是内存管理,任务管理。。。

网友F:
内核的移植与板有关系的.我想:
比如:你用的CPU,RAM,NAND,NORFLASH,等等.他们的初始参数,访问方式.对应驱动
一般在arch/arm/mach-.../          目录里有几个文件.
如AT91SAM9260:
AT91SAM9260.C
AT91SAM9260_device.C
board-SAM9260ek.c
相应的头文件在其他目录.看看也许可以了解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