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锁相环!神啊,help me,please

楼主(2010-07-06):
我现在在做一个曼彻斯特编码程序,如下图是自同步方法时钟提取中用到的典型数字锁相环的结构。我搞不懂的是:
(1)在曼彻斯特解码中,Fo是接收到的码元数据流吗?
(2)既然在锁定时,Fout和Fo频率是一致的,只是相位有所差别,那为什么不直接用Fo做同步信号,还用数字锁相环做什么?
望各位过路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曼彻斯特码 Manchester code (又称裂相码、双向码),一种用电平跳变来表示1或0的编码,其变化规则很简单,即每个码元均用两个不同相位的电平信号表示,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方波,但0码和1码的相位正好相反。
所以码速应该有个两倍的关系。

数字锁相环是通过锁定相位来进行频率同步的。
因为相位和频率有一个积分的关系,所以只要相位控制在某个小的波动范围,频率也会被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你可以查一下通信原理。
关于数字锁相环的**cnki上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