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升压电路~

楼主(2010-07-06):
想把输入2.5VDC通过本电路变成500VDC输出
可是按照本电路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能帮忙指导下么?

楼主:
哦 不好意思 现在的实际电路时这样搭的

网友A:
标“24V”处,是独立电源吗?

楼主:
是的 MAYCHANG大叔,24V用的独立电源供电。

楼主:
刚忙别的去了,让你久等了。

网友B:
反馈及vcc接法有点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输出了,但是输入2V    输出120V和12V
正在调整中
但是反馈那边有点不对
郁闷中

楼主:
而且用稳压源输入一直调不高,一直在2.1左右
调高的话 电流时大时小,电压变化幅度比较大,有1V的幅度摆动。
不明其原因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C:
你确定你要输出的真是500V?那R2是负载了?

楼主:
R2 和R9 我是打算用做分压电路用的。
但是现在好像这块有点问题
是不是不能这样做??请指教

网友C:
你如果真的想要500V稳压输出,那仅看(Uo1*Uo1)/(R2+R9)得多少?你想过吗?

楼主:
哦  你的意思是负载大了?

网友C:
你实际想要得到的输出功率是多少?仅一个反馈电路的损耗就高达25W,你认为这样的转换效率你受得了吗?

楼主:
汗 估计受不了

楼主:
我把反馈负载调低点再看看 谢谢你了
下午调整后再来请教

楼主:
你好 我刚刚测了下R2 R9端电压 发现基本上没有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倒是有20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难道要把GNDUo1跟GND连接起来么???

楼主:
现在把接地改了下 R2 R9端有直流电压了 哈哈,
可是整个输出电压只有180了

网友D:
有几点认识请参看:
1:C3 电容是否足够大? 如果值过小的话,对于 500/10K= 50mA的负载来讲,可能导致电容冲不上去。
  电压也就上不去。
2:为什么要将VCC (24V)接到变压器输出?
当变压器给电容充电,电压升高时 难道不会影响24V???
3:你变压器的变换系数是否够大?
    当C3 上电容假设已经冲电导了200V, 在主线圈关段时,次级线圈是否能够感生出足够高压(〉200V)来继续给电容充电呢?

楼主:
回20楼
C3我改了下 发现没什么变化,我目前带了200K的负载,调整占空比到46%左右,电压可以达到300V,但是一加负载电压就下降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稳压源提供的输入带载能力不足的问题。
加上24V是因为3844(不好意思,我在图里面画的是2844)启动电压要在16V以上,所以加了这么一个电源。

楼主:
其它的我有的不是很懂有的懂一点 现在一边调试一边看论坛一边看资料,呵呵,

楼主:
目前的电路最新版本  输入2V 输出320V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看来,反馈上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请教一下  我500V输出端现在没接电解电容 只有一个104 是不是会有很大影响?因为我手头没这么大电压的电解电容,实在需要的话 我就要去找了。

网友F:
你先接一个再说吧

网友G:
我也觉得输出滤波电容太小了,才0.1UF,

楼主:
大家觉得大概用个多大的?

楼主:
唉  找不到500V的电容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呵呵。
谢谢以上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