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稳压电路

楼主(2010-07-06):
求一个用MC7805组成的稳压电源,有电路图那就更好。

网友A: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次级两端接整流桥两个交流输入端,整流桥输出正端到负端接电解电容,同时接7805的Vin端和GND端。7805的Vout端与GND端即为稳压的5V输出。
这段文字,看得明白吗?

网友B:
220v用220V~12V的变压器降压,再用4个1N4007全波整流.
再并接一个1000uf/25V以上的电解电容滤波。再并接一个0.1uf的小电容然后输入的7805的1脚;7805的2脚接地;7805的3脚输出,加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然后就OK了。

网友C:
接个  220V电源输出交流10V,在通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在用三端集成稳压器MC7805就行

楼主:
感谢高手们的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稳压电路的输出电流为多少

网友D:
查MC7805数据手册

网友E:
三楼的两个电容能不能详细说下作用?还有在一般电路中,电源旁的电容的数值时根据什么计算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源输出电流是根据你的负载来的,但也不是想要多大就多大,每个稳压芯片都有最大输出电流的,当你的负载需要的电路大于这个最大输出电流时,稳压芯片将会烧毁。

网友G(2010-09-12):
104电容尽量靠近2-3脚,还要考虑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