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采集16通道频率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0-07-06):
如题:同时采集16通道频率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采集频率不高为200--1000HZ

网友A:
CPLD 最好,也不贵。epm240搞定。

网友B:
也可以单独用1片单片机来进行采集这样的频率信号,比如用1片STM32F101V8,可以支持最多16通道的Input capture信号,这样可以做到很高的性价比(淘宝上价格才不到20元)。

网友C:
有这么多路捕获?不过CPLD成本也很低的

网友D:
STM32F103C8有4个定时器:TIM1,TIM2,TIM3,TIM4,每个定时器可同时捕捉4路信号,
所以用STM32F103C8能实现同时捕捉16路信号。

网友D:
也可以单独用1片单片机来进行采集这样的频率信号,比如用1片STM32F101V8,可以支持最多16通道的Input capture信号,这样可以做到很高的性价比(淘宝上价格才不到20元)。 ...
引用 网友B:
STM32F101V8只有3个可用于捕捉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