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个小小板

楼主(2010-07-06):
正在学习走弧线的作品,有砖只管拍!

网友A:
还是不错的,
好像U1有个PAD里面打了过孔,不太好。

网友B:
过孔建议不要重叠

网友C:
发现有弧度感的线~~~

网友D:
顶 这位老兄太牛了吧 除了地 居然只有两个过孔!

网友E:
电源也有过孔

楼主:
谢谢各位提的意见!

网友F(2010-08-30):
楼主太牛了.....

请教楼主.....一个区域那好几个GND过孔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加大截面积,加大过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