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STM32用到产品上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0-07-06):
看手册上说片内已经有复位电路了
各种“试验板”上面都是阻容复位
各位在产品上是不是还会外挂复位电路呢?
比如STM809之类?
如果不用,NRST脚悬空?不好吧~
上拉?
有没有推荐的方法呢?
如果外接JTAG调试的话,
复位芯片输出和NRST要串个电阻吧?

网友A:
开发板一般均接阻容复位

楼主:
嗯,我知道开发板一般都阻容复位,
但是我想如果用到产品上,大家还会阻容复位吗?
不会了吧!

网友B:
嗯,我知道开发板一般都阻容复位,
但是我想如果用到产品上,大家还会阻容复位吗?
不会了吧!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应该怎样呢?

网友C:
STM32片内已经有复位电路了,应用在产品上时,用户无需外挂复位电路。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加一个STM809之类的复位电路,但是和NRST之间串个1K左右的电阻,
因为JTAG调试的时候可能和STM809的复位引脚冲突。

谢谢5楼的解答,无需外挂复位电路,
但是否NRST引脚上拉比较安全?

楼主:
另外:既然产品上都无需外挂复位电路,
那么N多“学习板”之类的阻容复位就是他们的惯性思维了?^_^

网友B:
STM32应用在产品上时无需外挂复位电路,但NRST引脚接阻容电路有可能是惯性思维,但并不一定是惯性思维。

作为复位引脚,一般不宜悬空,所以STM32在NRST引脚内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典型值为40K左右,为了防止外部干扰,STM32数据手册上建议外接一个对地电容;如果用户认为内接的上拉电阻太弱,则可以自己再接一个上拉电阻。因此众多"开发板"上的阻容电路,并不单单是为了复位才存在的。

好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_^

网友D:
解释得好

网友E:
st-link的复位脚,好像是用100K上拉和1uF电容,这么说来,其实那个100K上拉电阻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

网友F:
产品里,电容绝对有必要、、、

网友G:
顶楼上的,既然是芯片手册上推荐的用法,肯定是有必要的

网友H(2015-01-12):
产品出现809脚位错误,正在考虑阻容    刚好看见这个    那就对地100nF电容  上拉要不要接呢       接的话也就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