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4063组成的12V转5V电路输出还需要稳压吗

楼主(2010-07-06):
求助:用MC34063组成的12V转5V电路J降压电路,为了防止负载输出电压突然升高而烧坏负载,打算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保护,有必要吗?还是画蛇添足?输出还需要稳压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出现输出电压突然升高到烧坏负载的概率很小,而且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也不能起保护负载不过压的作用,所以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是没有必要的。
MC34063输出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纹波也比较大。

网友B:
34063本身是有稳压环的,不过你可以使用过压保护电路,单单加稳压管是没作用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出现输出电压突然升高到烧坏负载的概率很小,而且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也不能起保护负载不过压的作用,所以在输出端接一个稳压管是没有必要的。
MC34063输出稳定性是比较差的,纹波也比较大。 ...
引用 网友A:

RET 同意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网友D:
心片可 就可以调节电压 不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