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复位电路请教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复位电路请教

楼主(2010-07-06):
先自己顶一下,求回复!

网友A:
D2为电容CE2放电时提供直流通路,C144应该是起滤波抗干扰

网友B:
感觉D2接错了,D2应该正极接C145,负极接到3_3V,给C145放电,C145,C144是充电用的.

网友C:
D2这么接没什么问题...
如果系统电源被切断......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大家都知道,那么如果这时3.3V急速跌落,势必会在D2的阴极产生一个负压(电容隔直通交的原理明白了,这里就很容易了),那么D2就能起到放电的作用...
如果没有D2的话,用户关机后...迅速又开了机,搞得CE2的电还没放干净就再次重新上电,那么这一次的上电复位自然就是不完全的...

网友C:
C145是为了提高3904基极的抗干扰能力,防止误触发,C144同理

网友D:
电容是滤波用。当掉电时,D2为电容CE2快速放电用,防止 CE2的残留电压导致上电复位不充分。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是不合理。
上电瞬间,CE2通过D2充电,CE2的负极电位将被垫高到0.7V(硅管的正向结压降),经R245和R121分压决定Q3基极电位,同时因C145的存在,Q3基极电位的上升将被迟滞,具体有RC网络的时间常数决定。但此电路因D2的钳位和R245、R121的分压,Q3很难导通,复位要求Q3饱和导通然后拉低RST,显然该电路很难正常工作。D2应反向并联在CE2上为其提供快速电荷泄放通道,C145和R245也不需要。
楼主应该回炉学习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F:
8楼:你的意思是说CE2负极在上电瞬间被嵌位在0.7V,而后经R245、R121分压达不到Q3的导通电压? 那如果Q3使用的是锗管 是不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G:
理解错了。

网友G:
中石油绝密电路,经过最近解决的几个问题来看,不少地方还是有用的。

网友H:
我觉得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D2,C144,C145 的作用 如 zq1987731 所说,

8楼理解有误,CE2不是通过D2充电,而是通过R125、R121//C145//Q3be充电,复位时是要求Q3饱和,但由于R115=10k,若仅考虑20倍放大倍数,只需要 0.017mA, ,即在 V245>=(0.017mA+0.7V/10k)*1k=0.087V时,即VCE2<=3.3-0.087-0.7~=2.5V, URST 均可可靠为低。
T~=1k*10uF=10ms;
这个电路有点小问题就是复位结束时, URST的上升沿比较缓,约:~=0.1V*10uF/0.08mA=12.5ms;
这就要单片机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I:
靠  你模电学得太烂了点吧! ......

网友J:
电路没多大问题,原理跟13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也对春阳大哥回的这个贴有点歧义,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真正理解他的含义。

网友K:
这个电路没问题,现在很多电子产品的复位电路如果不用复位IC基本都采用此种电路,我就一直用它,呵呵。

网友L:
为何不用现成的复位芯片,MAX的就有啊。

网友M:
13楼说的很详细,谢谢,又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