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欠压关断设备的电路

楼主(2010-07-06):
如题,锂电池供电,正常时3.4-4.2V左右,低于3.3V欠压时设备断电,这块电路怎么设计比较合理?一般锂电池加保护时低于3.3V也能继续供电。目前该电池通过3.3V电源管理芯片给其它电路模块供电。如何做到检测与欠压断电?
最好有示例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A:
IMP813芯片有个掉电检测功能,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13-11-01):
用一个电压检测IC,当检测到电压低于3.3V时,该IC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一个外置P沟增强型MOS,来关断主回路的电流。
常用的检测IC有精工、美信等品牌。
很好用功耗低于7uA

网友B:
需要原理图,请Q93777781

网友B:
方法有很多,也可以用锂电池的保护IC来做,如精工的8261系列,还有理光等等

网友C:
用常见的手机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就可以了。保护截止电压在3.2 ~ 5.0V之间可以任意设定。

或者用DW01自己做一个,具体电路到一乐找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