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的参数解读!

楼主(2010-07-06):
请问一下各位牛大:
     在有关PLS28—7的技术参数中,额定电流/电压 为 25A/400V ,工作电压(AC.V)分钟 为 400V!
     请问,额定电压 和 工作电压(AC.V)分钟有什么区别?为何分别在技术参数上列出?
      如下图所示,这七条线路可以用PLS28-7相连接吗?其中的十二个加热管为同一型号,其电阻约为550欧姆,流经的电流约为0.4A。功率约为88W。

网友A:
额定电压和工作电压应该是同义,有时也称“额定工作电压”。

按你所述要求,没有问题。

楼主:
PLS28—7的额定电流 25A 是单一线路的,还是七线路的总和?

楼主:
tyw大哥,我还是没看明白,这额定电流是单一孔的,还是所有孔的总额定电流?

网友B:
应该是指每个插脚的额定电流

主要规格 / 特殊功能:
• 外壳:
o 材料:
 不锈钢
 压铸锌
 铝合金
o 镀层:
 镀铬
 镀金
 镀镍
 镀银
• 绝缘体:
o 材料:
 电木
 聚甲醛
 聚四氟乙烯,聚乙烯
• 触点:
o 材料:
 黄铜
 p.黄铜
 B.黄铜
o 镀层:
 镀铬
 镀金
 镀镍
 镀银
• 触点构成: 2, 3, 4, and 7 触点
o 额定电流/电压:
 2,3,4 触点: 15A 250V
 7 触点: 10A, 250V
o 操作极限电压: 250V AC
o 耐压/分:
 2, 3, 4 触点: 1,500V AC
 7 触点: 1,000V AC
o 绝缘电阻/ DC 500V: 2,000M ohms (最小值)
o 接触电阻 / DC 1A: 3M ohms (最大值)
o 焊接内径:
 2以及3 触点: 1.8mm
 4以及7 触点: 1.6mm
o 认证: UL/TUV

网友C:
谢谢T哥,航插的东东很少见到,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