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串口烧写程序到开发板么?

楼主(2010-07-06):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板子,板子的芯片如果支持串口ISP,那就能和,不支持,可以买个并口卡在电脑上扩个并口出来。

楼主:
谢谢了 太烦了 我买个Jlink去 怎么结贴

网友B:
JLINK烧写也是挺麻烦的,我也学用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还没有烧写成功SDRAM和NANDFLASH,这方面专业的教程挺少,现在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C:
to tcc8073:
JLINK烧写还是比较方便的,安装程序路径就有很详细的说明文档。我一直在用,感觉很好!

网友B:
直接烧写S3C2440的外部NAND FLASH(K9F2G08)和SDRAM K4S561632C(2片)并运行,不知道你是否成功过,如果成功过是否可以给个说明

网友D:
如果有JLINK,肯定能搞定了。

有了JLINK可以下程序到RAM中运行,RAM中有程序运行,可以想法子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再把数据写到FLASH中。。。

网友B:
我很想通过MDK4.10的设置或是修改相关程序直接通过JLINK就写NAND FLASH和SDRAM,目前没有成功过,请问有成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