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变压器的RJ45问题!!

楼主(2010-07-06):
买个了台湾宣德的带变压器的RJ45插座,回来才后悔了,这东西的资料怎么也查不到,这就不清楚其管脚是怎么定义的。我是第一次设计这个东西,请问,这种带变压器的RJ45的那8个管脚的定义和顺序是标准的吗?也就是不同的型号,但其管脚顺序和定义是一样的吗?如果这样,那找一个类似的产品的定义也就行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困扰我很多天了,现在没办法往下进行了!!

网友A:
RJ45接口的标准是统一的。

楼主:
看了一个带变压器的RJ45技术手册,同一个系列的,型号有所不同,我看它的管教还是不一样啊!
发送和接收的管教顺序还是不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即使没有图,也能用万用表将差分信号对测量出来,然后按顺序接上就好了

网友C:
带变压器的RJ45引脚非常可能被重定义,比如我们经常用1、2、3、6脚,我记的一款很有名的带变压器的就是用的3、4、5、6脚,正常情况下请查资料,否则只有设法反推测量,与网线连接处肯定是标准的。

楼主:
带变压器的不能直接测吧!!中间有变压器隔离了!!

楼主:
6楼的能共享一下你用的带变压器的RJ45的资料吗?
我买的这个型号的找不到资料,不想用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变压器的可以这么做,但有了变压器,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D:
RJ45的接口定义是统一的。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J45内部集成变压器,这样的txp、txm、rxp、rxm的定义不会变,其余的引脚通过75欧姆电阻,1000pf/2kV电容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