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茫然,希望简单指导一下单片机学习

楼主(2010-07-06):
在新手原地发了一遍,没人理睬。。。唉。。。
在这里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不好意思了
我是一名高校本科2年级学生,暑假想自学51单片机,论坛里的帖子看了一堆,但不知从何入手,十分茫然。
手头有借来的“最强51单片机开发板”,各种书籍图书馆可以接到.
希望各位前辈简单指导一下,数电模电等基础知识已掌握,书籍不知看哪本好,简单指导一下就可以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基础会操作了,找些实验项目练手吧。只有实践才能学会啊……

网友B:
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的。个人认为学重在悟,每一段代码,每一条语句,都值得去思考。

网友C:
同意楼上 悟很重要

网友D:
书,不是看得越多越好的。个人认为学重在悟,每一段代码,每一条语句,都值得去思考。
引用 网友B:

肯定后半部分。在此基础上,当然是
越多越好

一个问题看多样的书会使思路开阔

网友E:
hot 大叔正解,一个问题看多样的书会使思路开阔。

网友F:
我感觉自己当年学时最有启发的事情就是,自己用实验板上焊了一个DIP40的座,把8051必须用的那6个脚焊上,然后自己写2条半语句,编成HEX,用编程器烧到芯片里。接上电,用示波器一看……,从此就上了单片机的不归路。

程序如下

LOOP:
CPL P1.0
JMP LOOP

网友G:
先看讲硬件结构和寄存器配置的书,再看C语言开发的书就够了

网友H:
可以看针对单片机的C语言的书。很多的,网上下载几本,看哪个好理解就看哪个。这方面不愿意看国外的书,本来不大的事情绕来绕去,精神头绕没了,才知道一堆废话。

网友I:
我感觉自己当年学时最有启发的事情就是,自己用实验板上焊了一个DIP40的座,把8051必须用的那6个脚焊上,然后自己写2条半语句,编成HEX,用编程器烧到芯片里。接上电,用示波器一看……,从此就上了单片机的不归路。 ...

程序如下

LOOP:
CPL P1.0
JMP LOOP

引用 网友F:

握个爪 当年我的第一个程序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J:
lz
看看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吧

网友B:
我当年是这样学的,所以现在还是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