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2010-07-06):
1.大地可不可以看成是与金属、石墨等一样的的导体?图中的大地1和大地2之间的阻抗大约在哪个数量级?
2.跨步电压的形成说明大地的阻抗比较大(要不大地就是等势体了),这与我在书上看到的“大地是良导体”似乎矛盾。
3.大地的交流阻抗是不是和直流电阻不一样?那个大?

网友A:
个人理解,上图的大地1与大地2之间电阻理想状态为0.它们之间实际电阻的大小由大地1与大地2之间的距离,环境和N,G 与大地的接触面积方式有关;"大地是良导体"是指的大地是很好的导体并不意味着不受其它因素的引响;"阻抗"与"电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办法比较.

网友B:
电力部门对接地电阻是有标准的,测量接地电阻有专用的仪器“接地电阻测试仪”。
用户端接地电阻标准好像是小于4欧姆,记不清楚了,楼主可以用“接地电阻”搜一搜。

网友C:
“大地是个什么玩意?”

大地是个湿乎乎的玩意儿....

就地表而言,地球几乎是个水球,至少绝大部分如此。所以为“良导体”。虽然如此,但要符合标准地良好接地,却是门学问。分析大地,基本已经不是电路的范畴,而是场的范畴。接地电阻被定义为:接地点到“远处”(理论上理解为无穷远)间的电阻。按工程技术标准,上限为4欧。

由于地质的不同,大地的阻抗差异性很大,所以为了达到同样的标准,不同地方的接地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当然,不同的设备其接地要求也有所不同(如电厂和通讯基站就完全不同),但基本的技术要求还是必须满足的。此外,通常系统具有一定的局域性(如电网或通信网络),因此可以在某个局域范围内考虑接地系统的问题。

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明白的,那就是:地是提供(全局性)参考电位和(突发性)泄流的。如果长时间利用大地导流,不仅对人有危险而且对接地系统(地桩)也是非常有害的。

网友D:
看得好晕

网友E:
大地是良导体,这个没错,但是不等于你把万用表两只表笔插到地下就是通的。

一段普通铜导线是良导体,一般应用电阻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是一根极细的铜丝呢,你还可以当它是良导体用吗?

网友F:
大地是个导体

网友G:
“大地是个什么玩意?”

大地是个湿乎乎的玩意儿....

就地表而言,地球几乎是个水球,至少绝大部分如此。所以为“良导体”。虽然如此,但要符合标准地良好接地,却是门学问。分析大地,基本已经不是电路的范畴,而 ...
引用 网友C:

学习,赞一个!!·!#!!!

网友H:
大地的电阻与接地点之间的距离和大地电阻率有关,大地的电阻率一般在10-1000欧姆米。知道了电阻率,两接地点之间的电阻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10楼:
计算电阻需要知道导体截面积,变截面也没有关系,可以分段计算甚至积分。你怎么知道截面积?
实际情况是:两接地点之间的电阻与两接地点之间的距离几乎无关。

网友C:
关于“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的另一定义是:向接地系统(如地桩或地网)注入电流I,致使接地系统的电位抬高U,则接地电阻为U/I。这里涉及到一个参考零位,定义为远处的地电位。这样,两个定义是等价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接地点到“无穷远处”的电阻是个有限值?如果学过点数学中的“级数”就不奇怪了,同样是无限项相加,但其总和是有限的。前面说过了,研究接地电阻,基本已不是一个电路问题,而是个场的问题。如果知道整个地质特性,原则上就可以算出相应的接地电阻,理论计算也是这样做的。但实际应用起来不太现实,因此有一套实际测量接地电阻的具体方法。

另外要说明的是,接地电阻实际上是接地阻抗。由于通常考虑的是工频接地(如电力系统),因此忽略了电抗部分。如果是考虑避雷或高频接地,还得考虑接地阻抗而非仅仅是接地电阻。

网友I(2017-01-15):
变电站的变压器的接地端是经过处理的,要拉地网,且放盐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