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是不是我问题说的太不清楚?

楼主(2010-07-06):
请问各位大虾,原来网络变压器的输出端从1.9V左右,在生产过程中测试时上电会出现一部分产品的网络变压器输出端变为1V,板有工作,但是取不到IP地址。是不是由于有较大的脉冲电压造成的网络变压器损坏?加上一个共模保护和差模保护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可不好说,首先应该测试是否为网络变压器损坏,生产过程中发生器件损坏如果不是生产工艺问题就是器件品质问题,加防护不解决本质问题。

网友B(2010-12-16):
不会~帮你顶一下

网友C:
相位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