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相互干扰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楼主(2010-07-06):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是单片机的内部A/D?

楼主:
是的,为了防止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相互干扰,始终想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但感觉又分不开

网友A:
如果二者不分开,主要是模拟信号会对数字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B:
对,导致采集到的数据发生跳变,甚至完全不对

网友A:
所以在一般设计电路时,二者一定要分开的,不能混乱

网友C:
如果你使用单片机内部A/D,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不开的

楼主:
啊 ,那怎么搞啊

网友C:
单片机内部本身就连在一起

网友C:
不过放心,这个分不开不要紧,不会影响你采样

网友A:
如果使用外部A/D,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主要是为了防止干扰,不过我们一般采用单点接地,就是说最后还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串个磁珠隔离可行不?

网友A:
串个磁珠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起来了,而不是分开

网友D:
如果实在分不开,就彻底别分。
如果保证不了单点接地,多点接地组成了回路还不如所有的地都接一起。

网友E:
有一些外部AD的数字地跟模拟地也没有分开。

如果分割不好的话,效果会比不分割的更差。

网友F:
估算一下能分开就分,分不开也没必要过于担心,采用其他的抗扰措施

网友G:
数字抗干扰能力好,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弱。尽量分开,否则AD采样结果不稳。

网友H: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确实是模拟数字一起的...不妨做个外部的AD...赞成楼上的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I:
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J:
是不是应该统一覆地,之后走线分开,这样模拟地数字地的回路不会互相影响,比分开覆地容易操作。

网友K:
数字电路开关瞬间有个瞬变电流,这个电流流入电源地平面,如果电源地平面电阻不为零,那么就会出现电压。而这个电压就是干扰源。
我在ADI公司的文档上看到,应该在数字电路的电源处增加退藕电容来避免上述干扰源(假设该瞬变电流不大)。
需要注意的是,该退藕电容的电源地端应与被退藕的数字器件的电源地引脚用最短的线连接。而这条地线如果不与模拟地线相耦合,那么数字电路就不会干扰模拟电路。
至于楼主想用单片机上的AD,我觉得不妥,因为单片机内的参考电压有可能不稳定,不妨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试试。
以上仅是个人理解,权当抛砖引玉,如有不对,还望指正。

网友L:
采取一点接地,但不建议用磁珠或者0欧电阻,特别是不建议用电感。不然两地间存在压差。

网友M:
如果二者不分开,主要是模拟信号会对数字信号产生干扰
引用 网友A:

错误,模拟信号更敏感一些,数字信号更坚强一些。数字的TR越小,干扰越强。一般都是怕数字干扰模拟。而非模拟干扰数字

网友N:
把单片机的电源做稳定 用内部的AD 应该也可以

网友O:
我感觉要,因为外界电磁干扰会引起误码。

网友P:
一家之言:一般情况下,所谓数字模拟地无需分开。
5年前,曾经用过一款数字调制芯片,输入是几十Mbps的数据,经过若干处理及AD变换后,输出40Mhz的中频信号。
开始也想把地分开,但实际画板时很困难。后来查了大量资料,终于决定:不分!
主要理由见:http://wenku.baidu.com/view/5af53cd5360cba1aa811da80.html。最重要的观点是:干扰主要来自于电感性干扰,时刻关注要为每条信号线提供就近的地回路!如果把地分割,则很容易使很多信号线的返回路径被生生砍断,电流不得不绕更远的路回来,使回路截面积增大,更容易干扰和被干扰。始终注意:保持一块尽量完整的地平面!

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经受住了考验,射频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外产品,并通过了国家入网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还是要认真分割。

网友Q:
大碗拉面说的太好了

楼主:
想用单片机上的AD为何不妥?

楼主:
先感谢下31楼的兄弟

网友B:
统一覆地,之后走线分开

网友R:
31说的值得试一试

楼主:
越说我越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