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肋!都发了两次了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呢?

楼主(2010-07-06):
电源输出电压85--265V    输出电压:12V/170mA
开关变压器参数:
                    EE10   输入:155T  3.5mH  0.12线径    反馈:25T   输出:17T  0.23线径
出现的问题:
                1.满载输出时变压器和VIPer12A温度很高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EE10变压器功率不够,还是变压器参数不对,还是处围元件器参数不对。

网友A: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B:
反正也无聊,随便说说: 半波整流,输入电容个人觉得用10u比较合适,R4用51k偏小,这么小功率,用120K附近也正常,既然有钱用EE10的话,输入也不用搞那么多圈,就用130T吧,好算,而且供电也不用那么多圈,用14-15T就合适了(声明:没有用过VIP12,不知道VCC供电范围),D4不要用4148,170mA的话应该挺热的吧,就用1A100V的肖特基吧,反正也是有钱;C5不用搞这么大吧,有钱也不是这么浪费啊,用过100u就差不多了,R3不是这么并的,要串进光藕环。还有你那个C5耐压是多少的?通常这里要用1KV的(**力有限:2A102L里好像包括有耐压)。
总得来说:上面的设计实在是太。。。。没道德了!怎么能这么设计电源呢?

楼主:
就是为了省钱才用半波,就是为了体积小输入滤波电容才用1u/400V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主要出在变压器及你布线上。

楼主:
那就是EE10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D:
回复:1 吸收用 103/1KV  电阻用100K 1W 二极管用HER107  2 匝比  155/25/25  3 整流输出用HER202
       4 IC用VIPER22A  ,功率大点,发热小,  5 变压器最好用EE16

网友E:
学习

庆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