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X232EPE的管脚怎么用?

楼主(2010-07-06):
不太明白那几个管脚,糊涂中···请指教!

楼主:
哪位指点下!感觉有几个总是搞混

网友A:
贴个图上来

网友B:
:L,问题不够具体

网友C:
是这个吧

楼主:
对对,就是这个,对6、7、8、9、10、11、12、13、14引脚分别干什么有些模糊

网友D:
它只是个电平转换芯片,有两套输入输出

网友E:
这个图片似乎有点问题啊

网友F:
楼上看得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