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串行通信通不过?

楼主(2010-07-06):
//函数功能:uart0接收单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void getchar0(void)
{
while(!UCSR0A&(1<<RXC0))
;
return UDR0;
}

!E :extraneous return value

这是为什么啊,我用的是ATmega128的串行通信,icc编译器,但死活就是通不过
求解!!!

网友A:
1:把VOID GETCHAR0(VOID)改为CHAR GEATCHAR0();
2:不用RETURN,直接I=UDR0;I为全局变量

网友B:
第二条:不用RETURN,直接I=UDR0;I为全局变量
没必要啊

网友C:
找个例子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