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帮我解释下这个声光控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0-07-06):
这个灯在无光时会先亮一次,延时一分左右熄灭,要想再次点亮就要有声音了。谁能给我解释下电路原理,非常感谢
另外我查了S8050的资料,有的是NPN,有的是PNP,一个型号怎么会是两种结构呢?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从哪里来?

网友A:
2楼扯蛋

楼主:
好几天了,还没人回答吗?没有这么难吧?

网友B:
你的土是自己画的?下面的PORTG干啥用?上面的AC1,AC2接220v?

网友B:
是抄声控岩石等的电路吧,如果是那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C:
TC4011中,3脚那个与非门,输出二极管方向不是阻止门的输出吗?
估计画反了

网友C:
这种电路的工作模式,大致也就是一个单稳态触发器的程式
除了启动电路以外

楼主:
ac是接220v交流电的,port是接负载,我是照一个LED灯泡的电路板画的,应该没有问题,我查对过好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