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6):
void Keycheck()
{
uchar i;
uchar j;
uchar k=0;

start:
while(start()==0);

EA=1;
  dcs=0;
  res=0;

for(keynumber=0;keynumber<6;keynumber++)
  {
   while(KeyNum!=Key[keynumber])
   {
     CoreExplain();

   if(start()==0) goto exit;
    }
    if(start()==0) goto exit;
  }
  res=1;
  dcs=1;

exit:
EA=0;
dcs=1;

if(i==7)
   k=1;

   if(k==1)
   {
     dcs=1;

  if(res[j]==1)
      reslut=0;
  else
   reslut=1;

  j++;
}
   i++;

   if(i==8)
    i=0;

    if(j==8)
        j=0;

while(start()==1);
  goto start;
}

网友A:
这是单片机上的程序吗?

网友B:
这是个用C语言写的单片机程序,经过编译软件把它翻译成HEX文件,就可以烧写到单片机里面。

网友C:
CoreExplain()
是个什么函数?

网友D:
得对照他的功能看吧,无头无尾的

楼主:
xcs_1211说的靠谱不?